[ARM入门] arm入门

楼主(2013-09-27):
我刚学ARM,想问下裸机下,屏幕不亮正常码?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当然不正常.
什么芯片, 什么电路, 什么屏.  什么软件 全都没有.
楼主从供电和电源开始查吧

网友C:
裸机也应该有程序在里面吧,看看是不是屏幕电源的问题。

网友D:
如果有初始化lcd,那么就会亮,没有程序的情况下是不会亮的

楼主:
各位大侠,我想问下我在用H-JTAG烧写程序时,在配置H-FLASHER时,我的开发板的FLASHER三星K9f1208U0C,但在FLASHER中,三星下面没有这个型号,你们怎么配置H-FLASHER,我初学ARM,现在在裸奔ARM。。。。。

网友E:
屏幕不亮也可以说是正常的,因为你还没有驱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