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路分析

楼主(2013-09-27):
帮忙分析下这个正交振荡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A:
似乎不是正交振荡器。

楼主:
是的
我在书上看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在书上看到的

哪本书?第几页?

网友B:
是个正交振荡电路。前面运放组成反相积分电路,后面是个德波同相积分器,D1D2是正反相钳位二极管。

网友C:
我发现一个规律:只要扫一眼图的风格,就能知道这个图来自哪本书。
这个图,99%是几率来自于佛朗哥的《基于运算放大器。。。。》---振荡器那一章的。

貌似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类似于visio的元件库,好像都是自己专门制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一个规律:只要扫一眼图的风格,就能知道这个图来自哪本书。
这个图,99%是几率来自于佛朗哥的《基 ...

好眼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一个规律:只要扫一眼图的风格,就能知道这个图来自哪本书。
这个图,99%是几率来自于佛朗哥的《基 ...

你这不是所答非所问吗?
Lz问的是工作原理,没有问你图出自何处,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一个规律:只要扫一眼图的风格,就能知道这个图来自哪本书。
这个图,99%是几率来自于佛朗哥的《基 ...

你还是说说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吧,好吧?
如果再但非所闻,那么你就是不懂装懂,没有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不是所答非所问吗?
Lz问的是工作原理,没有问你图出自何处,好吧?
...

书上说的这么详细,我再重复,不多余么?

回答有两种:一个是直接回答,一个是间接回答,这两总回答都不算跑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书上说的这么详细,我再重复,不多余么?

回答有两种:一个是直接回答,一个是间接回答,这两总回答都 ...

术上说的,是书上说得,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要自己自己自己算震荡频率,按照6398大师教给你们的方法,好吧?
再算一遍,书不一定都对!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