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教舞台灯通过单片机和光耦、读数盘之间如何纠错

楼主(2013-09-27):
请教舞台灯一个读数盘装在X/Y步进电机的轴承上,轴承带动读数盘旋转,读数盘夹在光耦之间,请问是如何通过单片机和光耦、读数盘之间如何定位、纠错功能的呢?电路的设计思路是什么呢?谢谢~~注:PWM脉冲信号给步进电机。

网友A:
楼主,你还是发照片上来让大家知道你想设计啥吧,你说的光耦,我猜你用的是对射式光电开关,不知道你想弄什么,就不知道怎么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还是发照片上来让大家知道你想设计啥吧,你说的光耦,我猜你用的是对射式光电开关,不知道你想弄什 ...

好的,晚上上照片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定位/纠错是指什么?没看过舞台灯,如果是指切换灯光颜色的那种,个人认为可以定位初始化(开机)时的颜色,然后再读转了几个齿,确定颜色,这样每次关机都要储存当前颜色或者恢复到预先设定的颜色,也可以拆掉一个齿,每次转动都是匀速,切换时间长的就是初始化的颜色,不过要少一个颜色。也可以用滤光的方式,增加一个光传感放在灯前,设置一个比如只允许红光通过的遮光罩,每次有信号就是红光,这样确定初始化位置。

纯粹纸上谈兵,没做过类似的东西,如有错误,望海涵。希望楼主能回来谈谈相关思路、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