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试电路,大家帮分析一下!

楼主(2013-09-27):
大家看一看这个电路设计的有没有问题???

分析了解一下~~~

网友A:
PT100是热敏电阻,温度变化,阻值跟着变化,用他来做分压,检查分出的电压就知道温度了。运放部分是对分压得到的电压做调整或放大,直观看,这个电路不好,因为使用了很大阻值的电阻(270k),而且分压部分也很复杂。

楼主:
谢谢您回复,如果分析这个电路,从哪里入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回复,如果分析这个电路,从哪里入手呢???

1.算分压比
2.算运放放大倍数

楼主:
那个710电阻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
放大倍数如何计算???

分压比如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