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无线温度监控系统

楼主(2013-09-27):
任务
◆ 测温范围:0℃~99℃,误差<1℃;
◆ 显示位数 3 位,带 1 位小数;
◆ 接收点和测温点距离>3 米;
◆ 设置温度上限报警;
现在硬件已经搭建完毕,用的是两块51单片机,两块1602的液晶,DS18B20温度传感器和NRF24L01无线模块,接下来的软件部分没思路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一主一从
从:负责温度采样,数据发送
主:接收数据显示,并判断温度上限告警(也可从机负责告警),

不知楼主为何用2块液晶  楼主任务不清晰, 暂定这样

网友B:
先把温度搞定,再把无线搞定

网友C:
18B20驱动好麻烦

网友D:
18B20的代码网络上一大堆,18B20不是很好用的东西,首先误差比较大,2℃,还有响应时间慢的惊人
新人进来混点积分不容易啊

网友E:
网上很多的,你先搜PROTEUS仿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8B20的代码网络上一大堆,18B20不是很好用的东西,首先误差比较大,2℃,还有响应时间慢的惊人
新人进来混 ...

你说的是TO-92封装的,金属外壳封装的温度就比较准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是TO-92封装的,金属外壳封装的温度就比较准确...

比较准确是多少,油浴T90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主一从
从:负责温度采样,数据发送
主:接收数据显示,并判断温度上限告警(也可从机负责告警),

一块液晶在发送一端,另一块在接收端,这样是不是麻烦了一点啊?

网友G:
凑个热闹,这方面不懂

网友H:
没什么难度了这东西,还有楼主的项目说明不清楚了

网友I:
这个倒是有点像毕业设计或者课程设计。离产品的要求还比较远。从机负责读取DS18B20温度,通过无线传输给主机。主机只负责接收无线温度数据,判断温度阀值。至于液晶主机那边有显示就行了,从机没必要。
调试重点无非3个。
一:DS18B20温度采集。(这个网上已经很多了,只要改改延时时间基本都能用)
二:NRF24L01无线模块收发通信
三:液晶模块显示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倒是有点像毕业设计或者课程设计。离产品的要求还比较远。从机负责读取DS18B20温度,通过无线传输给主 ...

做过1和3,当时。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做过1和3,当时。

除了2,都是单片机的基础。其实单片机就是一些外围器件的控制。每次做过什么,代码什么的整合好,下次会用到的。时间长了,积累多了,做项目就跟小孩子堆积木差不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除了2,都是单片机的基础。其实单片机就是一些外围器件的控制。每次做过什么,代码什么的整合好,下次会 ...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这是在刷积分吗?;P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倒是有点像毕业设计或者课程设计。离产品的要求还比较远。从机负责读取DS18B20温度,通过无线传输给主 ...

两块液晶可以对比一下温度发送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过1和3,当时。

能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K:
先分模块解决。

网友L:
呵呵,可以换一种测温方法,或者干脆连单片机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