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超流水线技术的实质是以时间换空间呢?

楼主:
超流水线就是把流水线深度进一步加大,细化流水,那么单条指令的执行时间就变多了,造成了时间上的浪费,可是由于同时执行多条指令,所以吞吐率变大了,程序的执行速度变快了,这我能理解。可是什么叫换取了空间???吞吐率变大了就算换取了空间吗??

楼主(2013-09-29):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这只是一个比喻,单条指令的时间可能加长,但多个指令平均,那么每个指令时间变短

网友B:
是这样的,流水线级数越长,集成电路整体的晶体管消耗会越少,但是单条指令执行的执行周期变长了,所以是时间换空间!

网友C:
这个太理论了,还是要去书本上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