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27 中timer中断为什么没有将中断标志为清0?

楼主(2013-09-27):
读实例程序如下: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请问中断标志位TIF为什么没有清空呢?这样不应该是一直进入中断吗?

楼主:
为什么实际情况下会正常运行?

网友A:
你仔细看看datasheet  有些中断标志位是需要你去软件清除的
有些是不需要的

网友B:
软件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