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100k的电桥。用来测量电容esr什么的

楼主(2013-09-27):
(无正文)

楼主:
主要是查看进货的元器件是否有质量问题!

网友A:
非要100khz?10khz的都有ESR的功能.如果在测工作频率下的ESR,自己搭个更好.
或者买个ESR表,这个测量频率是100k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要100khz?10khz的都有ESR的功能.如果在测工作频率下的ESR,自己搭个更好.
或者买个ESR表,这个测量频率是10 ...

谁推荐一个准确的esr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推荐一个准确的esr表?

看你怎么理解准确了.ESR这个指标,手摸上去的温度变化都可以在测量值体现出来,不同频率测量值相差很大,正弦波和方波测量值有所不同(看测量方式,只能说有差异),老化前和老化后差异也挺大,不同厂家有差异,相同厂家不同种类相差很大.....其中道理都可以从电容特性推理出来.所以你如果按照常规概念非要纠结于某个量容某个值,我认为是扯蛋.
我理解的准确----两个电容的两个ESR,串联后测量的ESR是二者只和算准确.
个人只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怎么理解准确了.ESR这个指标,手摸上去的温度变化都可以在测量值体现出来,不同频率测量值相差很大,正 ...

我准备买这个表,用来识别假电容。

我有一个10k的表,但是datasheet上,很多表的参数是100k情况下测量的。

现在假器件遍地的情况下。

网友B:
用这表区分假电容有难度。
不过测个容量和ESR,看看基本性能,10k的就够用了。
我买过一块TH2821A、一块AT825、两块TH2822A,应该有点发言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这表区分假电容有难度。
不过测个容量和ESR,看看基本性能,10k的就够用了。
我买过一块TH2821A、一块AT8 ...

区分假电容要看哪些指标?

网友C:
期待做电容这块的来解释下~

网友D:
选同惠的经典老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区分假电容要看哪些指标?

比较简单的看容量和ESR就行。
今年去北京时买了几百块的电容,上千只吧。有家买假冒Nippon Chemi-Con KMG系列的货性能不错,但从外观上能轻松看出破绽。
另外,个别原装货(能确保)性能测下来都不如国产的,也不知放了多少年了。

楼主:
应该不同频率下,测量的esr是不同的。

谁推荐一个型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