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虚拟串口通信

楼主(2013-09-27):
我在windows上建立了两对虚拟串口,然后进行测试,程序在一段时间内能够正常收发数据,然后就会出现数据异常,请问是不是因为虚拟串口不稳定?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虚拟串口还有不稳定之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用串口调试器试一试

网友B:
如此可以断定,是你的程序问题,能否附上你的代码?

网友C:
用串口调试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