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3-09-27):
现在想用2103驱动摄像头并对所得图片进行图像分析,但是一直驱动不了摄像头,7670是带fifo的,我这里有STM32的例程,仿照实现SCCB时序,对0v7670的寄存器进行设置,代码感觉没什么问题,一直不能对寄存器设置和读取。我是 用一般gpio做为SDA,和SCL的这个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比如必须上拉

附上仿写的代码:
//初始化OV7670
//返回0:成功
//返回其他值:错误代码
uint8 OV7670_Init(void)
{
    uint8 temp;
       uint16 i=0;

    PINSEL1=0x00000000;                      //16~31设置为gpio口
    IO0DIR=0x01f00000;                   //p020,p021,p022,p023,p024设置为gpio输出

     SCCB_Init();                       //初始化SCCB 的IO口
     if(SCCB_WR_Reg(0x12,0x80))
        return 1;    //复位SCCB
    delay_ms(50);
    //读取产品型号
     temp=SCCB_RD_Reg(0x0b);
    if(temp!=0x73)
       return 2;
     temp=SCCB_RD_Reg(0x0a);
    if(temp!=0x76)
        return 2;
    //初始化序列
    for(i=0;i<sizeof(ov7670_init_reg_tbl)/sizeof(ov7670_init_reg_tbl[0]);i++)
    {
           SCCB_WR_Reg(ov7670_init_reg_tbl[i][0],ov7670_init_reg_tbl[i][1]);
        delay_ms(2);
     }
       return 0;     //ok
}

//初始化SCCB接口
//CHECK OK
void SCCB_Init(void)
{
    PINSEL0= 0x00000000;
    IO0DIR|= 0x00000030;                //p0.4,p0.5设置为输出
}

//SCCB起始信号
//当时钟为高的时候,数据线的高到低,为SCCB起始信号
//在激活状态下,SDA和SCL均为低电平
void SCCB_Start(void)
{
    IO0SET=SCCB_SDA;         //数据线高电平
    IO0SET=SCCB_SCL;        //在时钟线高的时候数据线由高至低
    delay_us(50);
    IO0CLR=SCCB_SDA;
    delay_us(50);
    IO0CLR=SCCB_SCL;        //数据线恢复低电平,单操作函数必要
}

//SCCB停止信号
//当时钟为高的时候,数据线的低到高,为SCCB停止信号
//空闲状况下,SDA,SCL均为高电平
void SCCB_Stop(void)
{
  IO0CLR=SCCB_SDA;
  delay_us(50);
  IO0SET=SCCB_SCL;
  delay_us(50);
  IO0SET=SCCB_SDA;
  delay_us(50);
}
//产生NA信号
void SCCB_No_Ack(void)
{
    delay_us(50);
    IO0SET=SCCB_SDA;
    IO0SET=SCCB_SCL;
    delay_us(50);
    IO0CLR=SCCB_SCL;
    delay_us(50);
    IO0CLR=SCCB_SDA;
    delay_us(50);
}
//SCCB,写入一个字节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uint8 SCCB_WR_Byte(uint8 dat)
{
    uint8 j,res;
    for(j=0;j<8;j++) //循环8次发送数据
    {
        if(dat&0x80)IO0SET=SCCB_SDA;
        else IO0CLR=SCCB_SDA;
        dat<<=1;
        delay_us(50);
        IO0SET=SCCB_SCL;
        delay_us(50);
        IO0CLR=SCCB_SCL;
    }
    SCCB_SDA_IN();                //设置SDA为输入
    delay_us(50);
    IO0SET=SCCB_SCL;            //接收第九位,以判断是否发送成功
    delay_us(50);
    if(SCCB_READ_SDA)
       res=1;    //SDA=1发送失败,返回1
    else res=0;                //SDA=0发送成功,返回0 (低电平的应答信号)
    IO0CLR=SCCB_SCL;
    SCCB_SDA_OUT();               //设置SDA为输出
    return res;
}
//SCCB 读取一个字节
//在SCL的上升沿,数据锁存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int8 SCCB_RD_Byte(void)
{
    uint8 temp=0,j;
    SCCB_SDA_IN();        //设置SDA为输入
    for(j=8;j>0;j--)     //循环8次接收数据
    {
        delay_us(50);
        IO0SET=SCCB_SCL;
        temp=temp<<1;
        if(SCCB_READ_SDA)temp++;
        delay_us(50);
        IO0CLR=SCCB_SCL;
    }
    SCCB_SDA_OUT();        //设置SDA为输出
    return temp;
}
//写寄存器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uint8 SCCB_WR_Reg(uint8 reg,uint8 data)
{
    uint8 res=0;
    SCCB_Start();                     //启动SCCB传输
    if(SCCB_WR_Byte(SCCB_ID))
        res=1;    //写器件ID
    delay_us(100);
      if(SCCB_WR_Byte(reg))
        res=1;        //写寄存器地址
    delay_us(100);
      if(SCCB_WR_Byte(data))
        res=1;     //写数据
      SCCB_Stop();
      return    res;
}
//读寄存器
//返回值:读到的寄存器值
uint8 SCCB_RD_Reg(uint8 reg)
{
    uint8 val=0;
    SCCB_Start();                 //启动SCCB传输
    SCCB_WR_Byte(SCCB_ID);        //写器件ID
    delay_us(100);
      SCCB_WR_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delay_us(100);
    SCCB_Stop();
    delay_us(100);
    //设置寄存器地址后,才是读
    SCCB_Start();
    SCCB_WR_Byte(SCCB_ID|0X01);    //发送读命令
    delay_us(100);
      val=SCCB_RD_Byte();             //读取数据
      SCCB_No_Ack();
      SCCB_Stop();
      return val;
}
自己调试了下,程序是运行到
         if(temp!=0x73)
   return 2;

这里跳出去的,说明没有读到寄存器值

网友A:
可不可以直接用I2C总线直接驱动呢,里面说SCCB协议兼容i2c总线的

网友B:
实际就是I2C总线,SDA和SCL肯定要接上拉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