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51单片机230个Proteus仿真实例

楼主(2013-09-27):
51单片机230个Proteus仿真实例。下载的文件DSN格式怎样打开?

网友A:
用Proteus打开啊

网友B:
安装Proteus,这是Proteus工程文件,自然要用Proteus才能打开。

网友C:
下载一个proteus   别下载最新版的   proteus8不稳定   最好搞一个7.8或者更低版本的   比较稳定

网友D(2013-11-21):
我用proteus 7.5仿真软件可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