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越大,ESR越小?

楼主(2013-09-27):
我一直以为电容越大,esr越大,结果,看钽电容说明书,不是这样的。越大,反而esr越小!
看下面的图,10uf,10v的,最小的esr是2000豪欧,也就是2欧姆。
而越往下,330uf的,竟然是300豪欧。(我猜测那些500豪欧,2700豪欧的是质量残次品,类似intel的处理器,质量好的高价,低频的便宜)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A1NjM5fGE3YzBlNzJifDE3NjM5NDQ2ODJ8MHw%3D

网友A:
容量大,ESR也大,那电容就不用干活了

网友B:
不止钽电容,其他的也一样。。。你以为的是错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大,ESR也大,那电容就不用干活了

我把esl和esr混淆了!

网友C:
电容C与R成反比。。记住这点好了。

网友D:
不止钽电容,其他的也一样。 都是容值越大,ESR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