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的buck电路,中间良好,边界出现震荡。

楼主(2013-09-28):
输入范围是:14—30V   输出是:13.5V
输出电压在中间的时候,波形挺稳定的。

输入电压从30V往下调的时候会出现震荡,往上调又好了。
从14V往上调也会出现一些震荡。
控制芯片是用STM32F103CBT6 单片机,算法是 位置式的PID。开关频率是40KHz

网友A:
会不会两端点的时候,单片机运算时间“溢出”了
拍两张照片和波形图来学习下:)

网友B:
程序发出来看看。

网友B:
你的参数怎么整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两端点的时候,单片机运算时间“溢出”了
拍两张照片和波形图来学习下 ...

单片机运算时间未溢出, 其实在任何时候运行时间都是一样的,大约是10uS。  因为频率是40KHz,有25uS的时间总量。 现在我加入了PID死区,波形是好了,但是输出波纹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发出来看看。

程序稍后我传上,现在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参数怎么整定的

是按照凑试法整定的。

网友C:
位置式PID算法,运算量有点大吧?增量式PID比较常用。

网友D:
目前还不会PID算法,谁有这方面的资料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目前还不会PID算法,谁有这方面的资料不?

找本自控的书,上面有讲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找本自控的书,上面有讲的。

好,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谢啦

PID就套用公式来说不难,难点在于调试PID的参数。

网友E:
我也来做一个数控的开关电源,你出现过烧件么?你的PID参数调了多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来做一个数控的开关电源,你出现过烧件么?你的PID参数调了多久呢?

我这个是BUCK 拓扑机构,所以目前没有烧过什么东西。PID算法调了两天才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