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W204S UART串口无法收发数据

楼主(2013-09-28):
根据手册:STC12W204S有两个定时器,定时器0和定时器2,所以就不能用定时器1做串口波特率发生器了。
默认RXD TXD在P3.6和P3.7,我连接的串口在P3.0和P3.1,所以用AUXR1=0X00把RXD和TXD改到P3.0和P3.1。
下面是串口的配置程序:
AUXR1 = 0X00;//把RXD TXD配置到P3.0 P3.1
SCON = 0X50;//选择8位UART模式,接收数据开启
TL2 = 0XD8;//18.432M下115200波特率
TH2 = 0XFF;
AUXR = 0X14;// 1T模式,T2R=1,开启定时器
AUXR|=0X01;// 选择定时器2做为波特率发生器

有没有搞过这个芯片的,帮忙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用STC ISP软件能下载程序,能识别单片机型号,说明串口连接没问题。

网友A:
STC官方的库函数版本测试程序,你用串口1的测试程序,初始化时修改为定时器2做波特率就OK。

楼主:
好的,我试试。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