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基础知识问下

楼主(2013-09-28):
#defineMIN(A,B)((A)<=(B))?(A):(B)

intmain(void)

{ inta[10]={0,1,2,3,4,5,6,7,8,9};

 int*p=a;

 printf("%d\n",MIN(*(p++),9));//a=0送给指针P,P++为1,1的指向地址的数为1

 printf("%d\n",MIN(*(p++),9));//a=1送给指针P,P++为2,2的指向地址也是为2啊,为何变3了?

 printf("%d\n",MIN(*(p++),9));

 printf("%d\n",MIN(*(p++),9));

 printf("%d\n",MIN(*(p++),9));

 return0;

}

函数结果

13579

网友A:
MIN(A,B)((A)<=(B))?(A)B)

如果是初学者 可以学学这个语句。
如果是学过一段时间 可以忘记这个语句了。没啥用。

另外 宏定义搞这么个函数 更是不好。容易出问题

网友B:
A>B就取值A,否则取B

宏执行效率高

网友C:
#define叫做预处理,预处理的意思是在编译之前就直接替换到代码里面,编译的时候其实编译的是预处理之后的值。这点很关键,也是很多初学者疑惑的地方,发现很多C语言编程的书里面都没有解释这个知识点。明白了这点,你的代码编译的其实是这样的:
printf("%d\n",(*(p++)<=9)? *(p++) : 9);
printf("%d\n",(*(p++)<=9)? *(p++) : 9);
printf("%d\n",(*(p++)<=9)? *(p++) : 9);
printf("%d\n",(*(p++)<=9)? *(p++) : 9);
printf("%d\n",(*(p++)<=9)? *(p++) : 9);

那自己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输出的是这样子的了。

楼主:
说到点上了,谢谢

网友D: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