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片申请容易么

楼主(2013-09-28):
买了原子的战舰开发板,但是想像玩51一样自己弄外围的,搭建最小系统什么的,不知道stm32官方申请样片怎么样,有成功的提供下经验啦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用腐蚀的方法做板子,stm32100多个脚的能成功么

或者其他渠道申请呢

网友A:
没有申请过。100个脚应该可以

网友B:
可以申请么?

网友B:
据说不太好申请的。

网友C:
不容易呀不容易!

网友D:
自己买就行不贵

网友:
同样没找到怎么申请

网友E:
淘宝上大把的   直接买几片吧  价格还算合理

网友F:
可以申请吗   以前一直申请TI的样片  网站上随便申请都可以

网友G:
ST官方可以申请,但是一般从代理上申请的居多

网友H:
从没申请成功过

网友I:
我想去试试  看能不能申请到

网友J:
建议楼主买吧,这样效率应该更高一点吧。

网友K:
申请没成功

网友L:
从来没有试过.
几块钱的小片片费那个事有点不值.

网友M:
51的能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