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检测问题OPA2333(CMOS)

楼主(2013-09-28):
边上的传感就是外部的模拟信号输入,很奇怪,没接外部信号的时候也有5V左右的电压输出,这是怎么回事???我师兄说可能是这个芯片的引脚会聚集电子,产生的输出电压,但是我测量输出引脚没有电压值,可能是硬件上哪里需要处理下?有哪位大侠知道或者推断下给点提示····我也在努力找寻中!多谢多谢··

网友A:
感觉单电源运放零伏附近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反了

仿真过了,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同相2倍放大,电路没问题,可能哪里没焊接好吧,尤其是检查R16是否确实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相2倍放大,电路没问题,可能哪里没焊接好吧,尤其是检查R16是否确实焊好。
...

大神,我用软件仿真过啊,而且也测过,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3号脚有5V左右电压,LM358是直接接个电阻拉地就没问题了,但是OPA2333好像不行啊····

网友C:
换颗芯片试下,3脚仅仅是同相输入脚,是高阻抗的,拉不下来就是芯片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颗芯片试下,3脚仅仅是同相输入脚,是高阻抗的,拉不下来就是芯片有问题了。 ...

换一颗同样的芯片嘛??芯片应该不会烧坏吧,硬件连接我刚检测下没问题·····

网友C:
换一颗OPA2333,也测量下换下来的那颗芯片3脚与8脚的阻抗

网友D:
到TI网站去申请样品吧。
芯片问题可能性最大。

网友D:
R3两端再并个电容。

网友E:
电路原理应该没有问题,看看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