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3-09-28):
大家帮我看看下面这段话怎么理解的啊:
设置TIMx_CR1寄存器的UDIS位可以禁止UEV事件时更新影子寄存器。因此UDIS位被清为’0’之前不会产生更新事件。然而,计数器仍会从当前自
动加载值重新开始计数,同时预分频器的计数器重新从0开始(但预分频系数不变)。此外,如果设置了TIMx_CR1寄存器中的URS位(选择更新请求) ,设置UG位将产生
件UEV但不设置UIF标志(因此不产生中断和DMA请求),这是为了避免在发生捕获事件并清除计数器时,同时产生更新和捕获中断。当发生更新事件时,所有的寄存器都被
存器中的UIF位)也被设置。
什么是更新中断和事件啊,,,
麻烦详细讲解下。。。。。
谢谢

网友A:
更新事件是指通道值和ARR被刷新,设置预装载后只有up中断时才能刷新,这个可以防止意外.

网友B:
当计数器达到溢出条件(向下计数时的下溢条件)并当 TIMx_CR1寄存器中的UDIS位等于’0’时,产生更新事件。更新事件也可以由软件产生。
数据手册说得蛮详细的, 不过分了很多块来描述, 显得凌乱. 你得整篇读下来才能完全把握其含义. 好好啃一啃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