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PWM问题

楼主(2013-09-28):
如下程序有哪里写的不对吗?求指教.输不出PWM信号

#include "stm32f10x.h"
int main()
{
        GPIO_InitTypeDef my_GPIOA; //my_GPIOA是结构体变量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my_timer_base_init;
        TIM_OCInitTypeDef my_timer_oc;

        //配置GPIO
        my_GPIOA.GPIO_Pin=GPIO_Pin_7;
        my_GPIOA.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my_GPIOA.GPIO_Mode=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开启GPIOA和GPIO复用
        GPIO_Init(GPIOA,&my_GPIOA);

        //配置TIMER3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TIM_DeInit(TIM3);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3); //使用内部时钟
        my_timer_base_init.TIM_Prescaler=2;
        my_timer_base_init.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my_timer_base_init.TIM_Period=1000-1;
        my_timer_base_init.TIM_ClockDivision=0;
        TIM_TimeBaseInit(TIM3,&my_timer_base_init);

        //配置TIMER3的PWM
        my_timer_oc.TIM_OCMode=TIM_OCMode_PWM1;
        my_timer_oc.TIM_Pulse=100;
        my_timer_oc.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my_timer_oc.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2Init(TIM3,&my_timer_oc);//通道2输出
        TIM_Cmd(TIM3,ENABLE);
        while(1);
}

网友A:
加上my_timer_oc.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加上my_timer_oc.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试试

不好意思,换个通道试试,有没有io占用的可能

网友B: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开启GPIOA和GPIO复用

开启时钟应该放在最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换个通道试试,有没有io占用的可能

不存在占用IO口的问题,怎个最小系统板就让他输出个PWM,没有外接其他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开启GPIOA和GPIO复用

开启 ...

已经放在最前面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存在占用IO口的问题,怎个最小系统板就让他输出个PWM,没有外接其他器件 ...

你是用示波器观察的吗,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你看看芯片支持pwm否,或是测量等细节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示波器观察的吗,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你看看芯片支持pwm否,或是测量等细节问题 ...

果然用示波器就行了,Keil仿真不行,太相信仿真了

网友C:
我用你的码,不改动,输出脉宽大约30多US,周期大约300多US,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