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高手低手一起来看看这个板子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3-09-28):
要求1:输入为48V锂电池组,电压范围36V~54.6V
要求2:输入最大电流不能超过4.4A,如果高于4.4A,则降低输出电压(也就是减小负载)。
要求3:输入电流小于4.4A时,要求输入输出电压的压降尽量小,最高不能超过0.7V
要求4:发热量要尽量小,加60*40*6mm的散热片后温升不能超过30度。
要求5:成本越低越好,不能超过15元
该项目提供工程费供制作样品,如果方案被采用的话可由方案提供方代工,批订量在10K左右。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QQ289749341或在跟贴中说明联系方式。

楼主:
要求2补充说明:
当输入电流超过4.4A时,输出不能被关闭,只能降低输出电压以降低输入电流

网友A:
都不知道你具体要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
就是要一块能达到上述要求的电路板,是一个项目的一部分,因单位内部没有这方面的开发人员,所以请高手帮忙

网友B:
还好弄吧,这个

网友C:
是不是4.4A的电流源?

楼主:
不是电流源。而是锂电池作后备电池。因为目前的锂电池组都加了保护板,输出超过5A时会保护掉,然后就没电压了。所以要加一块限流板,以防锂电池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A:
负载是什么特性?恒流恒阻还是恒功率?

楼主:
负载是一个大型医疗器械

楼主:
上面的要求说得不够清楚,我再补充一下:
1、输入电流小于4.4A时,要保证在加电的瞬间输出电压>=(输入电压-6V),正常工作时输出电压>=(输入电压-0.7V)
2、输出电流大于4.4A时,输出电压可以任意地低,直到降为零

楼主:
上述2中应该是输入电流。实际上这个电路十有**是串联型的,输出电流也就和输入电流一样大

楼主:
十有八、九怎么成了十有**?

网友D:
大型医疗器械, 10K的量. :L

楼主:
那是因为一个器械上要用十几片的缘故。再说,大型医疗器械并不意味着高价

楼主:
要把人全部装进去,所以体积看起来很大,其实技术含量并不高

pjy
不会是冷柜吧......

网友A:
你前后说法不一致呢。最开始说 “当输入电流超过4.4A时,输出不能被关闭,只能降低输出电压以降低输入电流”
后面又改为 “输出电流大于4.4A时,输出电压可以任意地低,直到降为零” 如果以后面一个要求为准,那这个板就不用做了,电池保护板就能实现。

网友E:
“输出电流大于4.4A时,输出电压可以任意地低,直到降为零”,

  即输出允许短路,则线性调整管功耗4.4×54.6=240W!

  又要求“加60*40*6mm的散热片后温升不能超过30度”,

  还要求成本不高于15块。

  谁能做到,我拜谁为师!

  彭建学  上海

赞同!

网友E:
开关调整,则有可能。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搞个不可思议的电源板

网友G:
你的要求前后矛盾,大于4.4A时,到底是关断还是降低电压直到电流小于4.4A?

网友H:
电路并不困难,但只有神才能将温升控制在30℃

网友I:
30度应该是指正常未限流时温升,还应指明哪儿的温升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流大于4.4A时,输出电压可以任意地低,直到降为零”,

  即输出允许短路,则线性调整管功耗4.4×5 ...

楼主好似说漏了!我理解是“电池的输出电流大于4.4安!板子的输出电压可以无限降低”

做一个恒流(板子输入恒流4.4A)开关电路!是否可行?管子不用那么大功率吧? 当然板子不是一直工作在4.4a!当超过板子输入超过4.4A开关管“空”比值升高 降低输出电压()

网友K:
老彭都出来了,那估计没人搞的定
就算搞定,也不稳定

网友L:
PWM调整,应该可行。

网友M:
我觉得LZ自己还没搞明白需求。
超过4.4A,为什么超过?超过后就可以降电压?你的负载是电阻丝么?换别的负载电压一低就不工作了啊。
估计LZ公司真是没有硬件人员。

网友N:
电流型的控制器可以符合这需求,但是这么高电压,4.4A 30度的温升,15块钱搞不下来

网友O: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流大于4.4A时,输出电压可以任意地低,直到降为零”,

  即输出允许短路,则线性调整管功耗4.4×5 ...

则线性调整管功耗4.4×54.6=240W?
要不要这么夸张?那是负载吧,这种电路用线性?PWM吧.
他都说了可以降压限流了.

假如输出端短路,而电池(电源)电压充足,也就是有54.6V。而用“降压限流”,也就是输出电流限制在4.4A,那么你算算看调整管的功耗是多少?

网友P:
散热描述是指温升?还是温度?温升用K为单位,温度用度为单位。如果是温度升的话,应该能做到。但如果温度是30度,基本上远超这个成本。

温升用K为单位,温度用度为单位?还有这说法?

网友Q:
价格太低了,技术上倒是可以做到的,就是15元的成本全部都给你用,也买不起元件阿,你准备让谁来贴呢?

网友Q:
还有你的体积没有说明,这个在你的这设计里,恐怕要比散热什么的更重要

网友R:
用继电器吧;P

网友S:
写了这么多:
1、也不知道你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2、需求也不明确;
3、成本15元,简直就是白菜价;

网友T:
引用 网友U:
自恢复保险时电流精度不可能这么准确!

或者加足够的电容,挑住这个启动瞬态,不让保护芯片动作呢??还可以考虑电机分批次启动,分散启动电流。

网友V:
大伙说了这么多,楼主心中应该有方案了

网友W:
中国的普遍逻辑:便宜又要能用!

网友X:
楼主要的应该是一个4.4A的限流电路吧,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电流取样控制继电器开关就行了

楼主:
根本不矛盾啊,普通保护板只要一过流就会彻底关断输出,输出电压没有逐渐降低的说法。而我要的是如果发生过流,先降低输出电压,看一下是否过流消失了,如果没有消失,则继续降低电压。即使输出是完全断路,也不能关断,只能继续输出4.4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好似说漏了!我理解是“电池的输出电流大于4.4安!板子的输出电压可以无限降低”

做一个恒流(板子 ...

你理解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S:
写了这么多:
1、也不知道你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2、需求也不明确;

1、输出电压是跟着输入电压和输入电流跑的。
2、我不是销售,所以不知道需求
3、前面有人给我们做过,成本只有10元左右,只是在输入输出的压降上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30度应该是指正常未限流时温升,还应指明哪儿的温升

谢谢你的指出。30度是指任何工作状态时、散热片上的温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好似说漏了!我理解是“电池的输出电流大于4.4安!板子的输出电压可以无限降低”

做一个恒流(板子 ...

你说得太对了,其实就是这么个东东。能麻烦你弄个框图来吗?可以发我QQ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要的应该是一个4.4A的限流电路吧,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电流取样控制继电器开关就行了 ...

用继电器是肯定不行的,动作频率太高,没有哪一种继电器能吃得消的

网友Y:
锂电池上不是已经有保护装置吗?lz怎么不在锂电池的保护板上想办法,这样还可以省点成本

网友Z:
成本越低越好,不能超过15元

网友O:
引用 网友O:
则线性调整管功耗4.4×54.6=240W?
要不要这么夸张?那是负载吧,这种电路用线性?PWM吧.
他都说了可以降压 ...

线性调压是这样,所以说要用PWM.

网友AA:
水平有限,在此学习一下

网友:
问题:1.负载的最大功率多少?(要计算最大负载电流)或者负载是个什么东西?电动机,电阻还是?2.4.4a电流误差范围,电流4a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
其实最好提供负载特性,这样做出来的人就多了

网友AB: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太对了,其实就是这么个东东。能麻烦你弄个框图来吗?可以发我QQ邮箱 ...

最低成本,改保护板,调整保护板的动作时间

网友AC:
锂电池保护板就可以做到楼主所要的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C:
锂电池保护板就可以做到楼主所要的功能了。。。

你能提供这样的保护板吗?我咨询了好几家锂电池厂家,都不提供这种板子

网友AB:
引用 楼主:
你能提供这样的保护板吗?我咨询了好几家锂电池厂家,都不提供这种板子 ...

你提供项目用的保护板或者电池组,我来试试,不过是有偿的,有意QQ聊

楼主:
谢谢各路大侠(以及各位小侠、少侠和中侠)。

网友AC:
引用 楼主:
你能提供这样的保护板吗?我咨询了好几家锂电池厂家,都不提供这种板子 ...

锂电池保护板我也只是略懂皮毛,你在网上多找找厂家应该是可以找到的,比如新能源,精工等

网友AD:
引用 网友D:
大型医疗器械, 10K的量.

行家,一看就看出问题,我猜测有个几百的量就很不错了

楼主:
本贴已结,在众位高手的帮助下,已经有合适的人选和方案了。谢谢诸位,请勿再在此贴下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