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X_GPIO.C

楼主:
其中 ,CRL 配置是如何运算的,
从这
pos = pinpos << 2;
在往下就看不明白了

网友A(2013-09-28):
要读明白这库里面的程序的处理, 先得看明白硬件寄存器描述.
pinpos << 2;
相当于 *4. 因为多个位控制一个 GPIO引脚

网友B:
感觉这样的代码并不好.
没有效率..
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C:
寄存器访问方式的,搞起来比较累,经常要查寄存器定义

网友D:
别想那么复杂,直接看寄存器说明。然后直接读写改CRL、BRR或BSRR。

那样比库中的拐弯抹角来的简单明了。

网友E:
应该不是很复杂  楼主   这一块  感觉难度应该不大   顶一个  先

网友E:
抽空将这一块的知识点  好好梳理一遍   感觉难度不大  话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样的代码并不好.
没有效率..
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优化以后就效率高了,立即数的移位会直接别视为另一个立即数.
初始化的代码效率一般不考虑,只被执行一次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