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指针问题

楼主(2013-09-28):
看到c++ primer上说尽量不要用数组指针,不知道各位前辈在写c++程序时一般都是优先考虑容器的吗?

网友A:
用数组指针 ---一  不小心 你就没好好的调用析构函数了 内存泄露了  有么?

网友B:
感觉工作后有现成的一般都不自己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