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指针问题

楼主(2013-09-28):
今天突然想了下函数调用的问题,有关地址的传递
void cube(int * a,int * b){
   int *t;
t=a;a=b;b=t;
}
看了有人说是地址的交换的用 二级指针

谁能介绍一下二级指针,或者推荐一个书籍!

网友A:
看你需要swap的是什么类型,如果在函数里,因为形参只是一份拷贝,形参怎么改,实参也不会变,这时候就需要指针.

交换int用int *
交换int* 用int **

网友B:
二级 或者多少级 的指针没区别 ,
都是一个地址,地址那段内存由你来定。比如
int a = 2;
int *pa = &a;
int **ppa = &pa;
int *pb = (int *)ppa;

你说pb指向的是什么?就是 *pb的内容呢
从汇编的角度,二级指针 和 一级指针 都是一个偏移地址

这是我的理解,有误的地方请指出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C和指针》这本书,从内存和编译器的角度来理解指针,我想不论是几级指针,什么类型的指针你都会迎刃而解的,可以边看书边试着画画图,个人建议。

网友D:
LS的建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