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问题

楼主(2013-09-28):
下面代码输出多少以及为什么?求解:
char str[]="ab\tc\\\0";
printf("%d", strlen(str));

网友A:
"ab\tc\\\0";
楼主知道\是转义字符吗?

strlen()求以\0结尾的字符串长度,没有将\0计算在内

网友B:
5个,\0是结尾字符,不算的

网友C:
char str[]="ab\tc\\\0";
‘a’ 'b' '\t'(转义字符) 'c' '\\'(两个反斜杠是为了消除转义字符的二义性,其实就是为了在字符串中多一个反斜杠)。最后一个'\0',这是C风格字符串的结尾符,被显示的给出了,求字符串长度时会自动忽略最后的字符串结尾

网友D:
LS分析的很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