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继电器一直会动作。

楼主:
1、负载RL接上,本来是要继电器动作一下,现在继电器一直会来回动作,哪位高手帮忙下,改下哪里才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2、这是个检测电路,负载接上输出端电压就降低,继电器就断开负载,为了保护变压器才设置的检测电路。

网友A(2013-09-28):
过载了,继电器来回动作,就像在震荡一样,你何不测量下输出端的电压再来求助,自己不做任何分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载了,继电器来回动作,就像在震荡一样,你何不测量下输出端的电压再来求助,自己不做任何分析么。 ...

测试了。

网友B:
每次做一两个元件的电路,先从基本整流电路,单管放大,做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了。

尼玛,测试了~~~~结果呢???你陀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玛,测试了~~~~结果呢???你陀螺啊···

:funk:

网友C:
看不到图  木有数据  加个滞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