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传递问题

楼主(2013-09-28):
我写的程序如下所示,最后输出时x,y的值并没有交换呀,而注释里那种方法输出时x,y的值交换了,其中的原因还请详解,万分感谢。
#include<iostream.h>
void jiaohuan( int *a,int *b);
main()
{
   int x=0,y=1;
  jiaohuan( &x,&y);
cout<<x<<y<<endl;
   return 0;

}
void jiaohuan( int *a,int *b)
{ int *temp;
  temp=a;
  a=b;
  b=temp;
}
/*void jiaohuan( int *a,int *b)
{ int temp;
  temp=*a;
  *a=*b;
  *b=temp;
}*/

网友A:
形参和实参的问题  另外指针也是一个数值

网友B:
函数传入x,y地址时只是把他的地址值复制过来赋值给指针a、b,a、b是在堆空间,无论a、b怎么交换,最后都销毁,原来的x,y并不发生变化。

网友C:
a和b在函数内都是局部变量,*a和*b是把它们所指向的内容进行交换,a,b后来都销毁了,那怎么还能看到值的变化呢??

网友D:
很容易出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