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造函数问题

楼主(2013-09-28):
这个构造函数怎么错了?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Base{
public:
    Base(){}
    Base(Base* p):Root(p){}
    virtual void* CreateRoot(void* data)=0;
    virtual void* CreateLeft(void* data)=0;
    virtual void* CreateRight(void* data)=0;
    Base* Root;
};

class Example:public Base{
public:
    Example(){}
    Example(void* ObjTempT=NULL):Left(NULL),Right(NULL),ObjTemp(ObjTempT),Base(NULL){}
    Example* Left;
    Example* Right;
    void* ObjTemp;
};

int main(){

    Base* execute = new Example;
    Example obj;
    return 0;
}

网友A:
“Example”: 指定了多个默认构造函数
“Example”: 不能实例化抽象类
“Example::Example”: 对重载函数的调用不明确

你得 CreateRoot 把这些纯虚函数实现了
Example(void* ObjTempT=NULL) --> Example(void* ObjTempT)

网友B:
Example没有实现三个纯虚函数,所以仍然是抽象类,不能实例化。另,有个注意点,Example(){}这个构造函数多余。

网友C:
带有纯虚函数的基类不能实例化
所以Base* execute = new Example;会编译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