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隔离变压器二三疑问

楼主(2013-09-28):
不知道有没有对网卡芯片和网络隔离变压器熟悉的朋友,我接触过的网络隔离变压器功能大家都知道是:1、加强差模信号的耦合;2、防止不同phy芯片之间(假设是电压驱动型)的电压不同带来的问题,即隔离作用;3、防止雷击损坏phy芯片
我的疑问如下:
1、网络隔离变压器是如何增强差模信号耦合的?网络的差分信号不都是直流信号么,那么直流信号是怎么通过变压器进行传输的?
2、不同芯片的UTP口驱动类型决定了网络隔离变压器的中间抽头的接法,我又不明白了,这个UTP口驱动类型是什么意思?中心抽头接不同的电压对变压器TX+/-和RX+/-传输电压有何影响?
3、差分的TX+/-之间的电压到底是多大呢?有没有一个协议规定或者标准可循?
暂时想到这几个问题,还望高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别的,先纠正你们的一个错误,再说!

”差分信号不都是直流信号么“,谁教你的? 嗯?

哈哈,大师又来了!这一点确实我错了,数字信号出来的是快速变化的高低电平信号;
大师能否解释下后2个问题呢?

网友B:
以太网和G.703 E1的变压器功能类似:
1、隔离芯片和传输线之间的共模电压,一般至少2kV,选型看防雷等级。
2、阻抗转换,平衡不平衡转换。
3、滤波。
4、给PHY一个合适的偏置电压、馈电。
5、铁氧体频响外,信号耦合衰减比较大,起到抗干扰作用,实为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太网和G.703 E1的变压器功能类似:
1、隔离芯片和传输线之间的共模电压,一般至少2kV,选型看防雷等级。
...

我有些不明白电压驱动型和电流驱动型的特点,能不能给解释下啊?谢谢!

网友C(2014-07-10):
电压型和电流型是由前面的PHY,网卡决定的。要是电流就接电容接地。要是电压就要接电源。有不懂可以问我。我有相关标准资料。TEL:18589097498  Q: 1215483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