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台] realARM s5pv210开发板wifi开机启动设置方法 开机启动linux应用程

楼主(2013-09-28):
为了让realarm开发板在开机时启动自己想启动的功能,可以修改/etc/init.d/rcS这个文件。

本文是随着机器的启动也把wifi启动起来。在rcS文件中添加如下代码即可。

sleep 2                  #这个延时经验证是需要的,要等到wifi的驱动模块加载完成才能进行下面的配置指令
ifconfig wlan0 up   #打开wlan0
sleep 1
wlan.sh RealARM 12345678 #输入wifi的账号密码
sleep 1
udhcpc -iwlan0       #使用自动分配IP

这样完成启动后就可以直接输入ping命令,看看是否能够ping通网络。

以上是最简单的方案,也可判断wifi的初始化是否完成,然后再进行初始化。该方案在以后贴出。

网友A:
方案简单可行

网友B(2014-05-25):
判断wifi的初始化是否完成,然后再进行初始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案简单可行

方案简单,什么时候贴出,论坛看了好久,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