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复位键问题

楼主(2013-09-28):
51单片机复位键电路没错,接6个595驱动的16x32点阵电路后,按下复位键,显示不移动,放开后也没复位。换电容后也还是这样,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复位键电路,应该跟 595 没有关系.
按下复位键,显示不移动,属于正常情况
验证一下单片机到底有没有复位, 我想这够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键电路,应该跟 595 没有关系.
按下复位键,显示不移动,属于正常情况
验证一下单片机到底有没有复位, ...

但是,最后没复位啊!所以求解答。

网友B:
用示波器量复位电平,包括晶振、电源等,在主程序中设疑指示灯,程序正常就闪烁。也许还是595控制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