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配置字和下载的相关问题,加急!!!!加急!!

楼主(2013-09-28):
芯片是pic16f886 用的是内部RC振荡器 不知道这样配置对不对,我用的是PIC kit2下载器,下载完成的界面

但是板子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我用最简单的点亮LED都没有效果,用仿真器调试程序,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这是部分程序截图,求好人帮主,第一次用pic单片机!!求好人、

楼主:
好心人呢??????

网友A:
1、INTOSC
2、PWRT打开
然后试试看

网友B:
我虽然不在哪里错了......但是我用的是pic16系列的时候,这么设置的,用着没有错...

网友B:
我了个擦,回个帖这么多错别字,见谅一下.........

网友C:
低压编程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