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处理问题

楼主(2013-09-28):
问题1: 2个假设同编码同设置的音频文件要混合成1个音频文件,是否还是需要先解码成pcm后再混?或者说各有各的处理比如mp3和ogg。

问题2: 假设无论如何都需要先解码,2段pcm用什么算法混一起?

问题3: 假设无论如何都需要先解码再混合再编码,多次之后是不是音质下降严重(因为每次重新编码都应该会造成质量损失吧?)

问题4: ogg有没有相关函数可以做这事?

网友A:
其他不清楚,但这点可以肯定
“假设无论如何都需要先解码再混合再编码,多次之后是不是音质下降严重”

如果不是采用有损压缩算法,多次编解码并不会造成质量下降。

网友B:
推荐使用NCTAudioStudio控件处理音频。

网友C:
这个音视频处理的一半大多需要经过先解码再混合再编码的处理的

网友D:
跟楼上的几位学习了解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