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cket编程

楼主(2013-09-28):
本人打算用C++做个交换机的可视化窗口配置界面,通过用超级终端来调用自己编好的程序。

求大神帮忙解决下以下问题:
    1.超级终端如何跟自己编的程序结合?
    2.做到最简单的连通,进行端口信息查询,界面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要写管理端,要吗C/S要吗B/S,交换机通常就有服务端程序的(一些土鳖除外),所以如果是别人的交换机,楼主就需要窃到接口协议,由于通常使用网线接入,所以是使用socket而不是串口,所以楼主需要首先学习socket基本知识。

再然后,又因为你需要可视化界面,那么选择面比较小了,如果服务器端是B/S结构的,那楼主就洗洗睡了吧,没你什么事了。如果是C/S结构呢,最可能的情况是选择MFC来做界面,那么就请楼主研读WINSOCKET。

网友B:
用串口线连接,两边都配置好相同的参数,例如:
波特率:115200bps
位宽:8bits
校验位:无
停止位:1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