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问题

楼主(2013-09-28):
情况1:
class A
{
virtual void foo() {}
};

class B:public A
{
virtual void foo1() {} /*注意函数的名字不同*/
};

VC 6中
sizeof(A) = 4  //ok
sizeof(B) = 4  ??   怎么解释

情况2:
class A
{
virtual void foo() {}
};

class B:virtual public A    /*加上虚继承*/
{
virtual void foo() {}
};

sizeof(A) = 4
sizeof(B) = 8  ??   怎么解释

情况3:
class A
{
virtual void foo() {}
};

class B:virtual public A
{
virtual void foo1() {}    /*注意函数的名字不同*/
};

sizeof(A) = 4
sizeof(B) = 12  ??   怎么解释

网友A:
不要折腾编译器的私有实现。
代码只要变一点点,同一个编译器都可以发生很大的不同。
所以,不要把精力浪费在虚继承上。

网友B:
1、好理解,各有一个虚函数指针。
2、B中多了一个指针,指向虚基类指针列表。
3、暂不明白,应该跟第2种情况一样吧

网友C:
情况1的问题这么常见简单的问题,楼主都不太懂
即使有大神解释了2,3的情况,估计你也不能完全理解其中道理的!

所以还是去看看基础的继承,虚函数,虚函数表这些问题先,后面的问题后面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