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3-09-28):
AI, ARM, pi, API, iap
typedef struct _IIAPI_WAITPARM
{
       II_LONG        wt_timeout;
       II_API_STATUS  wt_status;
} IIAPI_WAITPARM;

IIAPI_WAITPARM waitParm = { -1 };

这个{ -1 }是对整个结构体的初始化还是只对wt_timeout的初始化?
我自己改成了IIAPI_WAITPARM waitParm = { -1, 0 };

请问为什么会有IIAPI_WAITPARM waitParm = { -1 };这种写法?

网友A:
初始化赋值而已!有啥不可以的,一个timeout

网友B:
从语法上讲,有时候没必要对所有成员都进行初始化;从编程风格上讲,还是对所有的成员都进行初始化比较好。

网友C:
省略的参数,初始化为0,
C++,可能初始化为缺省值,或者不初始化---调用缺省构造函数初始化的结果.

网友D:
这两个都是没问题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