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jlink程序下载讨论

楼主(2013-09-28):
我是新手现在遇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用jlink烧写stm32f101芯片直接烧写iar生成的.bin文件就可以了,烧写103的时候直接烧写.bin烧写提示成功但是程序不运行。我生成一个.hex烧写进去又可以运行。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求高手指教。我用的是swd的烧写方式

网友A:
因为.BIN文件不带有地址信息,你烧写的时候如果使用了不合适的地址,它的行为就不是你所期望的.

网友B:
编译器地址木有改正,同意楼上的

楼主(2014-02-18):
我现在使用的是IAR6.0程序编译生成的是.out的文件应该如何烧写到芯片中?

楼主(2017-05-25):
引用 网友A:
因为.BIN文件不带有地址信息,你烧写的时候如果使用了不合适的地址,它的行为就不是你所期望的. ...

那烧写.bin文件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烧写.bin文件应该怎么设置?

你的LINKER设置的ROM地址从哪里开始,烧掉时候就从哪里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LINKER设置的ROM地址从哪里开始,烧掉时候就从哪里开始

应该设置成从哪里启动?默认好像是0x08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器地址木有改正,同意楼上的

编译器地址怎么改?

网友C:
你用官方的ST-LINK就可以化解这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