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WM互补输出控制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9-28):
STM32高级定时器有互补输出PWM的功能,说是专门为H桥的电机驱动电路设计,但是我画了一个H桥电机驱动电路感觉没办法用PWM互补输出来控制,只能一个输出PWM时另一个当做普通的IO口来输出持续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不然电机的转向好像会频繁的变化···不知道是我电路图画错了还是啥,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理解死区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理解死区有什么用......

看这这张图还真理解不来,看来以前的理解是有问题的·····那这电路能用吗?能根据这张电路图帮我说说死区的作用吗?

网友A:
在你这张图中,NMOS和PMOS是有可能同时导通的(只要VCC大于NMOS和PMOS的栅极开启之和,那它们就一定有同时导通的时候).
NMOS和PMNOS同时导通,就是VCC和GND直接通过NMOS和PMOS连通了,这时候可能有很大电流流过MOS管,可能会导致系统电效率下降,而更坏的的是可能导致开关管损坏.
于是开关电源或电机驱动电路有时候需要一个死区,就是NMOS和PMOS都关闭的时间.
而PWM的互补输出,就可以提供死区时间控制.

网友A:
比如说,你的驱动桥的左上用T1C1控制, 左下用T1C1N控制, 右上用T1C2控制, 右下用T1C2N控制, 就可以使用死区, 防止同时导通的情况出现.
(当然了, 我只是比方, 不完全是针对你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这张图中,NMOS和PMOS是有可能同时导通的(只要VCC大于NMOS和PMOS的栅极开启之和,那它们就一定有同时导通 ...

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这个图里一组PMOS和NMOS(如左边的一组)是由一路PWM控制的,好像和互补输出的死区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你的驱动桥的左上用T1C1控制, 左下用T1C1N控制, 右上用T1C2控制, 右下用T1C2N控制, 就可以使用死区, ...

那就是说·····我这电路图是不能用互补输出来控制的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我这电路图是不能用互补输出来控制的咯

是的.
两个信号互补,会有四个信号.
你只用了两个信号,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两个信号互补,会有四个信号.
你只用了两个信号,是不行的.

那这这样子应该哪两个是互补的PWM·····感觉配不出来~~有没有参考的电路然我观摩一下,感觉着电路完全不适合用互补输出的PWM来控制

楼主:
难道要改成4个NMOS的驱动电路······

网友B:
没有炸算你幸运

这电路都敢用

上管是浮地的。。。。驱动需要自举或者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炸算你幸运

这电路都敢用

现在改成这个样子了可以吗

网友B:
不可以   说了需要隔离或者自举

网友C(2014-03-21):
楼主的H桥电路有问题吧,H桥对角线上的MOS管才是应该接到PWM,另外一组对角线上的MOS管接到另一个PWM,个人理解哈。

网友D(2014-06-26):
STM32高级定时器的互补输出PWM的功能,上面的H桥的电机驱动电路设计,用了4个MOSFET,我想问可以用6个MOSFET的驱动电路来驱动三相的有位置直流无刷电机吗?控制电路能用PWM互补输出来控制吗,请高手们帮帮忙哈!多谢啦~~~

网友D:
在网上查了点资料,STM32高级定时器有互补输出PWM的功能,有人说是2路互补,有人说是3路互补还外加CH4,到底哪个是对的?还是根据信号不同,互补不同呀?请高手们给我指点迷津,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