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3.3 与4.12项目差异

楼主(2013-09-28):
不是很理解把3.3的项目导入成4.12的项目后,变化了什么?
我新建一个新的4.12的项目然后把3.3项目下的文件拷贝到对应的地方不是就可以了?

刚打算转到4.12版本的CCS,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一般是设置的问题吧  不是代码的问题
你最好看看option中的stack等的大小是不是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设置的问题吧  不是代码的问题
你最好看看option中的stack等的大小是不是太小了 ...

thx!

网友B:
自己的代码没有问题,但是库文件,头文件,工程配置都不对了,还有BIOS

网友C:
其实, 工程文件是文本类文件, 可以用编辑器打开来看看的.
它们的记录格式已经不同了.
但要记录的信息差不多, 工程文件, 编译选项等.
所以工程文件不能直接 copy 过去, 要通过软件来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 工程文件是文本类文件, 可以用编辑器打开来看看的.
它们的记录格式已经不同了.
但要记录的信息差不多 ...

我把源文件拷到新项目里,重新设置编译选项等等,是不是同样可行?总感觉用程序来转自己看不见变了哪些东西,觉得不可控

网友D: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还是在软件设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