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不匹配

楼主(2013-09-28):
我打算做一个心率放大信号,在面包板结成电路后,我先用的信号源和示波器去测量放大倍数,为什么在信号源给出20mv在前两级级可以放大30多倍,而用2V是放大倍数却只有10倍左右,这是阻抗不匹配吗?顺便说一下,第一级放大我用的是三个OP07组成的AD620放大器

网友A:
10倍就是20V!电源有那么更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倍就是20V!电源有那么更高么

信号源发射的峰峰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号源发射的峰峰值

那也得在电源范围之内啊,心电信号频率很低,不存在阻抗匹配问题,你的描述更像输入信号过大,放大器饱和的问题。

网友C:
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阻抗匹配。
2楼4楼说得很清楚,你的放大器已经进入饱和。
楼主用示波器看输出,难道没看出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得在电源范围之内啊,心电信号频率很低,不存在阻抗匹配问题,你的描述更像输入信号过大,放大器饱和 ...

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还是放大信号的,输入信号用信号发生器产生大约23mv经过3个OP07组成的放大器可以放大到880mv左右,在经过一个二阶高通滤波器放大到1.4v左右,而在经过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后变成78mv左右,为什么衰减这么厉害,有什么办法吗?我打算让信号经过二阶低通滤波器后信号幅度不怎么变,只是将截止频率设置在100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还是放大信号的,输入信号用信号发生器产生大约23mv经过3个OP07组成的放大器可以放 ...

又是高通又是低通,信号频率不同当然增益或者衰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高通又是低通,信号频率不同当然增益或者衰减不同。

可以减少衰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减少衰减吗?

没办法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网友B:
问题肯定出在滤波器上,但是楼主不上图,空对空的说,偶们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