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能满足下列功能的单片机?

楼主(2013-09-28):
利用2个L6205N功率管来驱动2个57步进电机(2相4线),每个电机需要4个PWM输出口驱动,共8个口;4个PWM输出口驱动大功率LED,共12个PWM输出口,求推荐能满足上述功能的单片机!多谢!!!

网友A:
朋友,我们公司的要两片单片机才可以达到12个PWM输出口,现在最多也就6个PWM输出口,是笙泉的MA805,详细的可以加我QQ2658318773,我们详细聊一下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独立的驱动器来驱动?发脉冲和方向信号就OK了

网友C:
傻孩子,喜欢用分立的元件。选集成的带细分的I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独立的驱动器来驱动?发脉冲和方向信号就OK了

L6205N就是带细分的驱动器,随便用单片机的4个I/O口给L6205N脉冲信号和方向就可以了是吗?然后驱动器会产生4路的PWM信号来驱动电机,是这样子吗?还有就是单片机-驱动器-电机之间的数模转换是怎么样的啊?数模是在单片机里呢,还在在驱动器里啊?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傻孩子,喜欢用分立的元件。选集成的带细分的IC吧。

L6205N就是带细分的驱动器,随便用单片机的4个I/O口给L6205N脉冲信号和方向就可以了是吗?然后驱动器会产生4路的PWM信号来驱动电机,是这样子吗?还有就是单片机-驱动器-电机之间的数模转换是怎么样的啊?数模是在单片机里呢,还在在驱动器里啊?十分感谢!

网友D:
不是很明白LZ的意思如果仅仅是找12个PWM通道以上的单片机那是有不少的比如ATMEL的AVR XMEGA最大有24路批量大概十几块便宜的ATXMEGA16D4也有14路,新出的M0+也有十几路的关键有什么细节要求?要多大的FLASH和RAM?要多少个GPIO?对ADC DAC有什么要求?对接口要用到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