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驱动1602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3-09-28):
我将51单片机上的1602程序移植到atm 16上面。现在的问题是,初始化可以,光标正常闪烁。但是就是不能显示字符。希望大家帮我看看,下面是我的代码。谢谢。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is1[] = {"1234567"};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j;
        while(z--)
        for(j=110;j>0;j--);

}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        sbit rs=P2^6;
//sbit rw=P2^5;
//        sbit en=P2^7;
//        sbit LCD=P0;

        void busy()// 测忙
{
        //P0=0xff;
        PORTC&=~BIT(6);
        delay(1);
        PORTC|=BIT(5);

        PORTC|=BIT(7);

        while(PORTA&0X80);//判断最高位D7是否为1
        PORTC&=~BIT(7);
}

//写命令函数
        void  LCDWCom(uint com)
        {
        busy();
        PORTC&=~BIT(6);
        //delay(1);
        PORTC&=~BIT(5);
        PORTA=com;
        PORTC=BIT(7);
        Delayms(1);
        PORTC&=~BIT(7);
        }

        void  LCDWriteCom(uint com)
        {
        busy();
        PORTC&=~BIT(6);
        delay(1);
        PORTC&=~BIT(5);
        PORTA=com;
//        P0=(com&0x0f) << 4;

        PORTC|=BIT(7);
        Delayms(1);
        PORTC&=~BIT(7);
        PORTA=(com&0x0f) << 4;
//P0=com;

        PORTC|=BIT(7);
        Delayms(1);
        PORTC&=~BIT(7);

        }

//写数据

        void LCDWriteByte(uint dat)
        {
                busy();
                PORTC|=BIT(6);
                delay(1);
                PORTC&=~BIT(5);
                PORTA=dat;

                PORTC|=BIT(7);
                Delayms(10);
                PORTC&=~BIT(7);
                PORTA=(dat&0x0f)<<4;

                PORTC|=BIT(7);
                Delayms(20);
                PORTC&=~BIT(7);
        }
//初始化

        void LCDInit()
        {

//                LCDWriteCom(0x);
                 LCDWCom(0x28);
                 Delayms(10);
        //         LCDWriteCom(0x28);
                delay(1);
//                 Delayms(5);
                LCDWriteCom(0x0f);
                delay(1);
        //        Delayms(5);
                LCDWriteCom(0x06);
        //        Delayms(5);
        delay(1);
                LCDWriteCom(0x01);
        //        Delayms(5);
//                LCDWriteCom(0x80);
}
void main()
{
            uchar i,m=3;
          DDRA=0xff;
        DDRC|=BIT(5)|BIT(6)|BIT(7);

        busy();
        LCDInit();

        LCDWriteCom(0x80);
        //delay(5);                                //Y是行
        //for(i=0;dis1[i]!='\0';i++)
        //{
                LCDWriteByte(dis1[0]);
                delay(10);                                                            //实现字体渐出的效果
        //}
                while(1);

}

网友A:
要不要给你一个用avr写的可以用的?

网友B:
AVR 的处理器运行速度快了好多倍, 很多情况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最好是对着 LCD 的数据手册, 验证一下时序里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