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分析该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3-09-28):
这个电路是我从一块舞台灯的控制板按线路画的,是一个声控模块,咪头检测到外部声音是,通过该电路,LED灯做出光的变化~看不懂电路图,特发上来,望有高手指点下,谢过~

网友A:
Q6线性放大之后,D13D14倍压整流,控制Q5集电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Q6线性放大之后,D13D14倍压整流,控制Q5集电极电流。

十分感谢版主!

楼主: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版主!

弱弱地请教,你是怎么能分析出来的呢?菜鸟,望见谅

网友B:
搂主的电路图一定是画错了,重新画吧,认真耐心点,反绘就是考验耐心的,按你的电路图,后面的舞台灯是没有效果的,要么长亮,要么长暗,当中可能偶然的闪一下,不大会按音乐变化的,但如果你不用咪头,直接输入功放的输出,那这个倒是有可能可以用,但恐怕如果能够直接输入功放的输出那也就没有人会按照你的电路图来画蛇添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搂主的电路图一定是画错了,重新画吧,认真耐心点,反绘就是考验耐心的,按你的电路图,后面的舞台灯是没有 ...

先别下结论说楼主“电路图一定是画错了”,也别下结论说“要么长亮,要么长暗”。
假定无声音输入,看看Q5集电极电流多大。再假定声音输入足够大,看看Q5集电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搂主的电路图一定是画错了,重新画吧,认真耐心点,反绘就是考验耐心的,按你的电路图,后面的舞台灯是没有 ...

我回去查查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回去查查看

检查了3遍,真没画错,谢谢你

网友C:
Q6 的工作点不太稳定

对这样的简单电路,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弱弱地请教,你是怎么能分析出来的呢?菜鸟,望见谅

画成这个样子,你是否能够看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画成这个样子,你是否能够看清楚?

这才是电路图哈··版主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成这个样子,你是否能够看清楚?

要是我说看不清楚,都不好意思了,不懂的再请教~十分感谢版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Q6线性放大之后,D13D14倍压整流,控制Q5集电极电流。

大部分我都同意,可是,D13和D14只起到了半波整流的作用吧

网友F:
D13,D14起倍压整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我都同意,可是,D13和D14只起到了半波整流的作用吧

是倍压,不是半波。
将D13去掉,代之以高输入电阻的低通滤波,是半波整流。这样的电路,在比较早的调幅收音机中有使用。顺便说一句,这是当年令我头昏脑胀好多天的电路。
可以这样考虑:C24左端电位最高5V,最低0V,即峰峰值为5V。而此电路若是理想二极管,C25两端电压是5V。输出可以达到峰峰值,这是倍压。

网友G:
不太明白R32,R36,C23是做什么用的,?上拉也不象,RC滤波也不象,求解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不太明白R32,R36,C23是做什么用的,?上拉也不象,RC滤波也不象,求解释?????

R36和C23构成低通滤波,将5V电源上面可能存在的波动再加以抑制,这没有问题吧?
R32用于将此经过低通滤波的电压施加到MIC上,供给MIC直流工作电压。这是这种话筒所必须的,其它类型话筒可能不需要供电。

网友H:
Q5为什么是OC的结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倍压整流电路原理

  图1 半波整流电压电路

学习了:handshake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弱弱地请教,你是怎么能分析出来的呢?菜鸟,望见谅

经验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我都同意,可是,D13和D14只起到了半波整流的作用吧

倍压了

网友L:
hunter727还有各位,附件中的倍压电路能解释一下吗?电解电容的负端接正极,本人不理解,请解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H:
Q5为什么是OC的结构?

Q5集电极接LED到电源正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L:
hunter727还有各位,附件中的倍压电路能解释一下吗?电解电容的负端接正极,本人不理解,请解释?

原帖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你把原帖中各步过程仔细看一遍,注意电容充电时电流方向。
所有整流电路,电解电容的正极都是联接于二极管负极,或者电解电容负极联接于二极管正极,不管是什么样的整流电路。

网友M:
被压整流在电蚊拍中有。电压高,效果明显,适合电蚊子。
楼主要掌握好画图功底,图画好了,也就理解一大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倍压,不是半波。
将D13去掉,代之以高输入电阻的低通滤波,是半波整流。这样的电路,在比较早的调幅收 ...

言之有理!经你这么一说,我也仔细分析了一下,确实是倍压,真是醍醐灌顶啊,多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M:
被压整流在电蚊拍中有。电压高,效果明显,适合电蚊子。
楼主要掌握好画图功底,图画好了,也就理解一大半 ...

正努力中!!!:lol

网友N:
如果在整流之后再加一个100K左右的电阻对地,你的LED会更灵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在整流之后再加一个100K左右的电阻对地,你的LED会更灵动一些。。。

你好,可以解释更详细一下吗?谢谢

网友N:
这是一款成品机器中的声控电路。请参考一下,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解释更详细一下吗?谢谢

加速电容放电,降低因为电容的持续充电而造成Q5“堵塞”的可能。。

网友O:
9014是开关管吗?

网友P:
有仿真波形看看就比较清楚了

网友B:
maychang误人子弟阿,另34楼和楼主的图是"差不多"么?我看是差太多了吧,还是建议楼主仔细的核对图纸,这种半小时可以检查三遍的核对基本是糊弄自己的,实在不济,你就严格按照你的图纸用面包板搭一个电路看看是不是和我说的一样

网友Q:
这么看都不想是倍压整流啊.
感觉就是个滤波.........

网友R:
引用 网友B:
maychang误人子弟阿,另34楼和楼主的图是"差不多"么?我看是差太多了吧,还是建议楼主仔细的核对图纸,这种 ...

哪错了,请指明,谢谢!

好像是“大师”又回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原帖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你把原帖中各步过程仔细看一遍,注意电容充电时电流方向。
所有整流电路,电解电 ...

maychange老师,首先谢谢您的指导!可能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说,在正半周时,即A为正、B为负时,电解电容C1左端为负,这是不是有问题,按理来说,电解电容左端为正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L:
maychange老师,首先谢谢您的指导!可能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说,在正半周时,即A为正、B为负时 ...

不错,正半周时,即A为正、B为负时,电解电容C1左端为电流流入。
但在此之前,曾经A为负、B为正,二极管D1已经对电解电容C1充电,C1左端为负右端为正。现在A为正、B为负,是C1经D2对C2放电,且不会放电到左端为负。正常工作过程中,C1两端电压不会出现左端为正右端为负的情况。
仅在上电(电源开关闭合)瞬间,第一个半波恰为正的情况,C1才会(经D2和C2)反向充电。但这种情况持续时间很短(至多半个工频周期),其后交流电源两端极性翻转,D1即对C1正向充电,进入正常工作。因时间很短,电解电容可以承受反向电压而不致损坏。

谢谢你的精彩回复!受教了!

网友P:
还有一点不明,变压器次级线圈可以产生正负电压,这样倍压好理解;但是楼主的图,Q16集电极的电压应该不会变负压吧,那么怎么给电容C24左负右正的充电电压呢?

网友P:
43楼的疑问 哪位前辈能解释下吗 ?

网友B:
to 43 楼:
    关于这两个二级管和前后的两个电容,如果孤立的看,确实是倍压电路,只是放在这里简单的用整流电路的倍压原理和电路图来对比解释比较难以直观认识而起,在搂主的电路里,如果整个电路工作起来,也确实是有倍压的直观效果的,这一点参考34楼的电路,34楼的电路是肯定对的,另外,你认为Q16的collector电压不会变成负的,这个是正确的,电源的动态范围决定了,这个C最多到GND.看过34楼的电路,基本就知道搂主是山寨货,唯一不知道的就是这个是第几手山寨了,根据他的电路,原理是说不通的,在楼主的电路图里,和这两个二级管前后连接的电容非常微妙,作用可不是象倍压整流电路里的那两个电容那么单纯。

另外,另外有个疑问,晚上这个论坛到底是每天什么时间关闭?有时候可以上来,有时候就是database error,why?还没有总结出规律来。

网友B:
对不起,应该是Q6,而不是Q16,更正。

网友S:
43楼45楼,不要纠结于“Q6C极无有负电压”细节,其充放电交替过程与“倍压整流”无异!
                     至于这种工作方式叫什么更贴切,可以商榷
主题图并无大错,两只2极管交替导通完成C的峰值充放电工作,没什么微妙的
Q6大体看作就是一个开关,输出了正比信号幅度的正脉冲。时间常数是效果关键,只要实际工作验证结果
它与34楼可能有所不同,后者更像是“静音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P:
还有一点不明,变压器次级线圈可以产生正负电压,这样倍压好理解;但是楼主的图,Q16集电极的电压应该不会 ...

请注意,C24是个电容。
既然是个电容,按照最简单的通俗电工教材,是“隔直通交”。那么C24左端直流电位如何,对C24右端没有影响。C24左端电位变化范围从0到Vcc,或者电位变化范围从-Vcc/2到+Vcc/2,甚至电位变化范围从-Vcc到0,或者从-2Vcc到-Vcc,或者Vcc到2Vcc,对C24右端是完全一样的。

当然,这里说的是稳态,上电后的过渡过程并不一样。

网友T:
Q6截止时,C24,C25通过R37缓慢充电,当Q6饱和时能将C24的电能瞬间放完,C25被D13截断,只给Q5基极放电。对于C24是慢充电,快放电。假如忽略Q5的基极电流。C25,C24上的电压是将(5-0.7V)按照电容量的反比例分压,所以不具备倍压特性。

我在16楼的回复,已经说过此问题了。另外,绝对不存在“C25,C24上的电压是将(5-0.7V)按照电容量的反比例分压”这种事。

网友P:
看来高手也有不同意见啊,我用multisim仿真过,也没得到倍压的效果,我还在纠结仿真哪里错了呢。我又有点搞不清了

把仿真结果贴出来看看。

网友S:
引用 网友P:
看来高手也有不同意见啊,我用multisim仿真过,也没得到倍压的效果,我还在纠结仿真哪里错了呢。我又有点搞 ...

1. 充放电交替过程与经典“倍压整流”一般无二
2. “倍压”是对双向交流而言,输出2倍峰值也即“Vp正+Vp负”,对主题则是“5+0"了,当然还看τ
3. 初学2年最好彻底摒弃仿真,它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也就什么也搞不清了

网友T:
这里要统一一下概念,这里的倍压应该是指:C25电压变化范围 = 2 * Q6集电极的变化范围。
不知道 maychang 你指的倍压是指哪2个点的电压是倍压关系呢?

倍压不是这个概念。把你式中那个系数2去掉才对。和使用变压器的倍压整流对照一下即可明白。

网友T:
仿真能快速对电路进行理论上的验证。。。。

网友K:
引用 网友A:
Q6线性放大之后,D13D14倍压整流,控制Q5集电极电流。

楼主(2014-02-11):
这个图是最终PWM输出端想要的目标是,要么是高电平,要么是低电平,没有声音是高电平,足够大的声音输入,则输出低电平。版主,想请教图中C26起到什么作用,可以去掉它吗?

网友U:
这个地方应该不能叫做倍压吧,我的理解是D14用来钳位,加上D14后,中心点上移到VPP/2-VR处,如果没有没有D14,后面D13与C25组成的滤波和钳位直接把信号拉到低以致不能驱动后面的三极管

楼主:
请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声音的灵敏度,是那个元件起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