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023 I/O端口的初试化 输入 输出问题

楼主(2013-09-28):
  管脚分配如图所示,SWn为输入、CHn_LED为输出、CHn_STATE为输入、C1和C2为输出
看了个教程  对端口设置如下:(设置工作状态)
void Port_IO_Init(){

XBR2            = 0x40;
P1MDOUT   = 0xF0;
P1                 = 0x0F;
P2MDOUT   = 0xF0;
P2                 = 0x0F;
}
/*               CHn_LED和C1A、C2B初始化赋值为0( 如上程序)*/
求解释
对CHn_LED和C1A、C2B再赋值如C1A=1 为什么管脚还是为0       ???         但是可以从该管脚读入高电平

网友A:
你自己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搞错了

刚接触C8051 求指导 急用:(

网友A:
GPIO是最简单的外设,自己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搞错了

XBR2            = 0x40;
P1MDOUT   = 0xF0;
P1                 = 0x0F;
P2MDOUT   = 0xF0;
P2                 = 0x0F;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是最简单的外设,自己看手册吧

急用 求指导

网友A:
既然读到的都是高电平,你凭什么说是低电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读到的都是高电平,你凭什么说是低电平呢

???设置为推挽方式的IO口不能实现输出  但是输入的话IO可以实现  这个意思 没说清楚 不好意思

网友A:
XBR2            = 0x40;
P1MDOUT   = 0xF0;

P1                 = 0x0F;
这时P13~P17难道不是低电平吗

P1                 = 0xFF;
这时P13~P17难道不是高电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