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是我理解错了,还是STC的文档有问题。。

楼主(2013-09-28):
stc, tc, ST, AC
查资料看到了这里,算了下,怎么感觉都不对。0000H~7FFFH即为(0111 1111 1111 1111)B 即为2^15,32K。而划线处为0000H~0FFFH即为(0000 1111 1111 1111)B即为2^12,4K。为什么文档说是2K呢。。。是我想错了么。。

网友A:
一个地址就是一个字节 数据手册上写错了 结束地址是0x07ff 我原来也发现过好几处错误
这句话你再往下看一个表上面写的地址空间为0000H~07FFH

网友B:
呵呵,别说STC了,ST的数据手册都是满篇错误,Microchip也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别说STC了,ST的数据手册都是满篇错误,Microchip也是。

stc就是这样,你跟他说了他也不会改的,误人子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c就是这样,你跟他说了他也不会改的,误人子弟

10多年前用PIC,发现DS错误,发EMAIL给Microchip,它也没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地址就是一个字节 数据手册上写错了 结束地址是0x07ff 我原来也发现过好几处错误
这句话你再往下看一 ...

那 这个STC11F01E到底是几字节的EEPRO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别说STC了,ST的数据手册都是满篇错误,Microchip也是。

估计很多数据手册都没有经过严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就是这样,你跟他说了他也不会改的,误人子弟

都不在意客户的反馈啊~~

网友E:
你要看最后的eeprom地址分配情况就明白

网友E:
看资料后面的EEPROM地址分配,再说了应该是7FFH,你多了一个F,

网友F:
各家数据表PDF有错漏的话,都会出勘误表或修正后发布新版本。

这个可以反馈到STC如果有误应该会修改的。

(96)

网友G:
貌似还真没看到STC的勘误表

呵呵,有的!看STC数据表后的更新备忘录有说明。

网友H:
前段时间发现STC的datasheet里,有个电路图把晶振接到I/O口上了,反馈给STC的QQ支持,但那只企鹅没有吱声,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改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前段时间发现STC的datasheet里,有个电路图把晶振接到I/O口上了,反馈给STC的QQ支持,但那只企鹅没有吱声, ...

哪个型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哪个型号的?

STC12C5201AD.PDF,第15页的原理图,晶振接到P3.1。

网友F:
引用 网友H:
STC12C5201AD.PDF,第15页的原理图,晶振接到P3.1。

的确是不够细心,接错了! 可以向官方反馈修改啊。

网友I:
  误人子弟啊,就是坑害我们这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