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0~5V电压升压到0~125V.

楼主(2013-09-28):
输入的电压是脉动的,电压是在0到5V可变的,相要得到0~125V同样变化的电压。现在想的方案是DA输出0~5V,进变压器,然后得到0~125V电压。不知这样可否?

网友A:
直接将 信号 =〉功率放大 =〉斩波 => 升压变压器 => 检波, 就可以了。

网友B:
看看CRT电视机的视频放大部分,那个电路就是这个参数

网友C:
25倍的放大器,输出幅度要求可以达到125V峰值。
不必DA,也不必变压器。

网友D:
线性功率放大

网友E:
功率不大的话,DA+运放+放大就可以了。
功率大的话再加驱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25倍的放大器,输出幅度要求可以达到125V峰值。
不必DA,也不必变压器。

版主,用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版主,用啥呢

双极型三极管(BJT)、场效应管,都可以。
用高压运放,更简单,不过价格较高。

网友G(点评):
需要一个高压电源,超过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不大的话,DA+运放+放大就可以了。
功率大的话再加驱动。

功率很小,小于100V/5mA,现在的做法与这个思路差不多:DA-->运放(电压跟随)-->变压器.这样关键点就在变压器设计上了,现在做了两款变压器,待验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功率很小,小于100V/5mA,现在的做法与这个思路差不多:DA-->运放(电压跟随)-->变压器.这样关键点就在变 ...

网友G:
还要加前级驱动,滤波,功率驱动不要把直流加进变压器,会磁性能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要加前级驱动,滤波,功率驱动不要把直流加进变压器,会磁性能下降。

谢谢提醒,我在中间加了个电容

楼主:
无法结帖????????

网友H:
哥只能帮到你这了。。。。

高压电源?  线性变压器整流滤波即可

网友I:
高压运放肯定最简单,但要至少125v的直流电,用变压器升压也要合适的变压器也麻烦,变压器参数一致性不大好保证,也麻烦,呵呵

楼主(2013-11-18):
引用 网友H:
哥只能帮到你这了。。。。

高压电源?  线性变压器整流滤波即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压运放肯定最简单,但要至少125v的直流电,用变压器升压也要合适的变压器也麻烦,变压器参数一致性不大好 ...

正为变压器的事头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