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MDK配置S3C2440 在SDRAM里面调试

楼主(2013-09-28):
最近想把S3C2440的程序从ADS搬到MDK里面来,然后用JLINK下载到SDRAM里面调试,但是程序老是跑飞了,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各位大虾,求招啊!
具体的程序是从ADS里面移植过来的,根据网上提供的一些资料改的,附件太大又传不上来,请各位有经验的给点意见啊!

网友A:
程序跑飞,应该是没有下载成功

楼主:
不好意思,国庆出去了一下,今天才看到版主的回帖,程序是直接下载到SDRAM里面运行,不是下载在flash里,SDRAM是片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跑飞,应该是没有下载成功

不好意思,国庆出去了一下,今天才看到版主的回帖,程序是直接下载到SDRAM里面运行,不是下载在flash里,SDRAM是片外的

网友A:
那测试一下SDRAM的读写是否正确

网友B:
楼主 S3C2440 一般用MDK在SDRAM里面调试的时候 不能大于4K,如果大于4K 需要更改.INI 文件

网友B:
S3C2440  内部有4K的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S3C2440 一般用MDK在SDRAM里面调试的时候 不能大于4K,如果大于4K 需要更改.INI 文件 ...

能不能详细点?应该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