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与 win之间求解

楼主(2013-09-28):
我本来是装win7 linux双系统的现在我把c盘格式化后重装了win7要如何将linux删除或修复linux。
如果删除对现有系统是否有影响?:handshake

网友A:
删除Linux问题不大,一般不会影响window。
修复linux系统比较麻烦,不熟悉的话最好不要自己动手。

网友B:
可以直接删除Linux  修复不了解

网友C:
用linux安装盘修复以下MBR,将GRUB塞上去就ok了,win7和linux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