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控制红外编码解码,不用编码解码芯片,怎么实现呢

楼主(2013-09-29):
最近遇到一问题,需要用单片机控制红外发射头发射特定用户编码,然后再用单片机接收编码并解码,不用编码解码芯片。两脚的红外接收管可以实现吗?哪位师傅遇到过此类问题,指导一下呗,谢谢!

网友A:
自己定一个协议嘛。。。比如500us高,500us低表示一个“0”,500us高,1500us低表示一个“1”,发射的时候把一个字节按位来发

接收用一个定时器捕获,根据捕获来判断这是0还是1,再把接收下来的位组装成字节就ok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可以实现,数字信号都是0和1组成的嘛,而且现在的单片机很多带比较器功能的,可以整形红外接收管输入信号。前提是你的单片机足够快,能够处理红外信号。

网友D:
只要能识别头和数据0、1,怎么协议就是程序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现,数字信号都是0和1组成的嘛,而且现在的单片机很多带比较器功能的,可以整形红外接收管输入信号。 ...

我采用的单片机是stc15L系列,师傅有没有相关历程呢?我是新手,没有经验,有点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定一个协议嘛。。。比如500us高,500us低表示一个“0”,500us高,1500us低表示一个“1”,发射的时候 ...

这思路不错,就是我不知道如何下手!日常接触的红外线应用,很少有这一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采用的单片机是stc15L系列,师傅有没有相关历程呢?我是新手,没有经验,有点迷茫! ...

例程我手里没有,但是可以推荐你找一下,有专门讲红外遥控的书。

网友C:
楼主就搜红外线遥控就可以了,我曾经有一本很老的。

网友E:
〓◆ 红外线与超声波遥控 449页 6.2M pdf+书签 ◆〓 , 新版二发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2Btyw
〓◆ 红外遥控编解码相关资料 9.8M ◆〓 ,有些东东还是蛮实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2Btyw

t叔的书很全,遇到问题可以去翻翻

楼主:
引用 网友E:
〓◆ 红外线与超声波遥控 449页 6.2M pdf+书签 ◆〓 , 新版二发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 ...

谢谢,真心有用!

网友F:
红外遥控器的收发用51成功实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红外遥控器的收发用51成功实现过。

我不用红外编码解码芯片,只用单片机给红外发射码编码,呵呵

网友G:
说白了就是用单片机IO口模拟时序。省成本,就是麻烦了点。

网友H:
这个题目好,可以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