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升阳DC-DC的EMC滤波器FC-D03D的第一脚应该如何接

楼主(2013-09-29):
金升阳DC-DC的EMC滤波器FC-D03D的第一脚应该如何接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A1ODAxfGRmOTJiYWM5fDE3NTk3NDA3ODN8MHw%3D

网友A:
没有大地脚的产品怎么连接?

楼主:
是不足1脚接大地。
现在我的设计是AC-DC,DC-DC EMC滤波器,再接DC-DC模块。EMC滤波器的第一脚是不是接AC输入时的PE

网友B:
一般技术手册上都会有详细的技术说明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网友B:
现在很多的电子产品  一般只有零线和火线   地线很多都没有   楼主   不知道你是什么产品   一般没有涉及到强电问题的产品   不需要地线

网友C:
根据参考电路设计就行的。

网友C:
金升阳的都是模块的东西,设计的都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