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方波滤波,如下电路时间常数的影响??

楼主(2013-09-29):
方波信号为1K,5Vpp,50%占空比,通过一阶低通RC滤波后出来的波形是三角波,那我如下计算对否?
信号周期为1ms,那么半周就是0.5ms,因此我只要时间常数RC大于0.5ms即可,下图我R去了4K,C取了1uF,那么时间常数RC是4ms,这样的话波形是三角波,但是我想找到那个能使三角波出现饱和的临界时间常数值,有什么经验公式吗???还有再加两阶就成了正弦波,求解释。。。

网友A:
”使三角波出现饱和的临界时间常数值“
这是什么?
一共只有两个线性元件,三角波如何饱和?

网友A:
“再加两阶就成了正弦波”
哪有这样的事。
再加两阶,不过是向正弦波更“靠拢”一些,形状更接近正弦,差别小了一些,可仍然不是正弦。

网友B:
刚开始学习就创造概念——饱和的临界τ
这么基础的东西,我就不信网络能比任意教科书更会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三角波出现饱和的临界时间常数值“
这是什么?
一共只有两个线性元件,三角波如何饱和? ...

就是电容提前充满了电,然后波形的上部分不是会平一段时间嘛,,我就是不懂,R和C怎么取值,才能在方波的边沿正好实现电容刚好充满电或放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两阶就成了正弦波”
哪有这样的事。
再加两阶,不过是向正弦波更“靠拢”一些,形状更接近正弦,差别 ...

嗯,是,谢谢,还有前面R和C的取值,怎么使电容刚好在方波边沿冲满或放满电呢~!~!求指导

网友B:
永远充不满也放不掉,还是看书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电容提前充满了电,然后波形的上部分不是会平一段时间嘛,,我就是不懂,R和C怎么取值,才能在方波的 ...

哪有这样的事。
RC电路,电容两端达到电源电压所需要的时间是无穷大。
回去看看“电路分析”,一阶电路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永远充不满也放不掉,还是看书吧

我上面的算法对吗???能通俗的大概讲解下嘛??书中我找了下总是找不到我想要的答案,要么就是我太笨,我只想知道RC时间常数怎么才能让三角波无线接近方波边沿且幅值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这样的事。
RC电路,电容两端达到电源电压所需要的时间是无穷大。
回去看看“电路分析”,一阶电路那 ...

谢谢指明方向,一阶电路,就这个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上面的算法对吗???能通俗的大概讲解下嘛??书中我找了下总是找不到我想要的答案,要么就是我太笨, ...

R和C都趋于零。